求助

楼主(2015-05-21):
用步进电机连接小齿轮来带动大齿轮,但是小齿轮的齿数是14个,大齿轮的齿数是27个(除齿数不同两个齿轮的其他参数基本一样)。
现在要求大齿轮只能每次只能转半圈,小齿轮一圈的脉冲数是4000,请问大齿轮每次都只转半圈要怎么编

网友A:
(27/14-1)*4000 好像是的
呵呵 不太懂 你是用什么控制的?

网友B:
[[27/2]/14]*4000=3857.1428
不能整除會有累積誤差,如有精度要求一定動作次數後記得歸一次原點。

网友C:
分度圆,两个齿轮圆周比是14:27,那么假设大圆一周是L, 小圆应该走同样线长。 为 27/14*L
大圆走一半,小圆走27/14*4000/2个脉冲。

网友D:
二楼说的应该是对的,可以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