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21):
最近路灯接触器老烧坏,试想用固态继电器来控制高压钠灯开关,请教有懂得的同行师傅!

网友A:
可以,没问题,不过为什么接触器老坏了,检查一下原因,钠灯的电流并不算太大,我这里直接开关控制几乎没有坏过开关。
  • 下载积分:+1(guochunyi) 热心助人!
  • 二手PLC,触摸屏,伺服驱动,各类气动设备

网友B:
    接触器是触点坏还是线圈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接触器是触点坏还是线圈坏?

    沒錯沒錯...這點很重要,觸點壞請加大接觸器的耐流(就是買大一級的),線圈壞就要檢查你的觸發信號了...
  • 下载积分:+1(guochunyi) 热心助人!

楼主:
    是触点烧坏了,去年做的市政工程垃圾配置,用的50平方的铝线,里面线路非常乱不规范,刚托管1个月,半个月换一个,电流80A,用的是160接触器,感性很大,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触点烧坏了,去年做的市政工程垃圾配置,用的50平方的铝线,里面线路非常乱不规范,刚托管1个月,半个月换一个,电流80A,用的是160接触器,感性很大,

    这么大电流,找找看有这么大固态吗?估计要配3倍电流的固态。

网友E:
    有没有可能在启动时投入容性负载,启动后断开容性负载

网友F:
    用真空接触器

网友G:
    2.5倍电流的固态即可

网友B:
    路灯并不是频繁启停,160A接触器容量不小了,是否因为铝线头与接触器联接发热而烧坏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B:
    路灯并不是频繁启停,160A接触器容量不小了,是否因为铝线头与接触器联接发热而烧坏的?

    10楼的分析必须考虑进去,铝导线是否加上一个铜铝接钱鼻子试试。

网友I:
    你可以打开接触器看主触点,是过流还是由于控制的原因引起。
    过流:主触点会大面积的熔接或断动触点。烧毁现象严重
    控制:线圈控制回路接触性问题,造成接触器频繁起、停,使触点一直运行启动阶段而过流,这时触点只会先是烧毛,进一步恶化烧毁主触点。烧毁现象近次于过流。
    适当换大一档接触器,紧固主输入输出线路和控制回路。

楼主:
非常谢谢以上楼主开怀点拔指导!真空的好像很贵吧,我先用固态试 一试,

网友J:
固态继电器是否太便宜了

网友K:
用固态有的你哭的,电子的东西远不如机械触点可靠

网友L:
用上固态了吗,后果咋样?本人觉得控制感性负载还是要用接触器用固态估计坏得更快

网友M:
话说看下高压钠灯原理撒  应该会很有帮助的   百度百科里就能找到 上面有好多使用方法的建议

网友N:
三对触点并联使用试下

网友O:
铝导线是否加上一个铜铝接钱鼻子试试。
大狗

网友P:
楼主说使用了一年,最近出现的故障。所以,不是设计问题。
应该是线路和灯,有接地漏电现象了。
测下实际电流,和总额定电流比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