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变频器的液晶屏是什么型号的?

楼主(2015-05-21):
[attachment=135436] [attachment=135437]
ACS 150迷你变频器,面板的液晶屏是焊接在主板上的,一体的,不是分开的。现在这个液晶屏坏了,打算买个换上,但是上面也没有写型号,大家有知道这个是什么型号吗?

楼主:
[attachment=135438]
拆开后是这样的,一体的,液晶屏焊接在主板上,主板带液晶屏倒是可以买到,但是挺贵的,不值当,打算单独买个液晶屏换上,拆下液晶屏后,上面也没有写型号,大家有知道的吗?

网友A:
買個新的液晶屏沒多少錢吧
還是你這台變頻器停產了

楼主:
液晶屏不知道什么型号呢,买不到

网友B:
可以看下什么型号的芯片驱动的,也好参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