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21):
请问,子程序P0在没有调用的情况下,M25导通断开的情况下D100还会实现自增运算,为什么?

网友A:
这是什么PLC啊,不像三菱,主程序和子程序之间不需要主程序结束符的吗?

网友B:
台達的...好像吧...

你D100其他地方有沒有用到,或是D101,D99使用在其他地方運算時有溢位的情況 ...(估計)

楼主:
台达的PLC,就这么多程序,寄存器在别的地方没有用到.

网友C:
不知子程序要不要加子程序结束指令,三菱的好像要加FEND

网友A:
明白了,因为你这个点常闭的时候是跳转,常开的时候不跳转,但是还是会像没有跳转一样顺序执行的。
真诚感谢!

网友D:
你这不是子程序,要区别call和cj的区别,call是调子程序,cj是程序跳转
真诚感谢!

网友E:
六楼正解

网友F:
同意6楼的。

网友G:
用X007作为跳转指针P0,当执行跳转时执行加1指令(执行指针P0好的所有程序),如果不执行,则加1程序不执行。

网友H:
同意一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