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21):
在学习中碰到切换按钮的问题,如何设计请教一下高手。比如:工作方式:二个按钮,一个为 “半自动”,另一个为“自动”。按“半自动”时,全自动的按钮关闭。按“全自动”时“半自动”关闭。即为二个按钮互锁(不能用一个切换开关)。还有一种穿透方式:三个按钮“固模优先””移模优先“”同时加热“。点到“固模优先”则按钮显示在“固模优先”的位置。按“移模优先”则显示在“移模优先”的位置。“同时加热”也一样。

网友A:
1楼有道理哈

网友B:
eps行业吗?看样子是eps成型机。手自动只要一个m0,采用自运时on,手动时off就可以调用不同子程序。屏幕显示采用不同状态就可以解决。后面三个分别采用不用继电器如m0,m1,m2,其中一个on,复位其它两个。按流程分进入不同程序。

楼主:
对!就是EPS成型机 ,可以写一个触摸屏程序吗?让我看看  谢谢

网友C:
一楼说的有理,可以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为状态切换开关元件去做,两个按钮的读取地址分别用LB0,LB1,而生效/失效的地址分别用LB1,LB0,就可以了

刚刚按照师傅说的  按LB0,LB1的按钮会改变。但是按LB1的按钮,LB0按钮也会改变(则LB0与LB1可以同时为ON与OFF了)。我需要的是按LB0时,LB0为ON ,LB1为OFF。按LB1时LB1为ON,LB0为OFF。

网友E:
楼主要求多按钮单选,互锁复位,在触摸屏做看来要用宏指令。

网友F:
楼主真的是很牛

网友G:
給你一個較簡單方法 EMTP1.zip (129 K) 下载次数:389

楼主:
引用 网友G:
給你一個較簡單方法 [attachment=135554]

谢谢  按钮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