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一个困扰很久的SFC问题,求解

楼主(2015-05-21):
[attachment=135442]
如图,这是别人编写的程序,在运行时会出现SF报警,但是不影响整个运行。
在程序中找到这段,请问这段是编写错误还是其他原因

网友A:
什么原因造成SF灯亮可以查看一下PLC的诊断缓冲区,从你这图看应该是你的PLC中不存在这个SFC65090
下载积分:+1(zhuwuchuan)

楼主:
诊断缓存区一直在提示“写入时发生区域长度错误”“读取时发生区域长度错误”

楼主:
有故障的程序块是OB121 OB_PROG_ERR 但是打开里面是空程序,什么都没有

网友B:
65090太长了改为小于300以内,编译再试!
下载积分:+1(zhuwuchuan)

网友C:
65090数据号太长了,改小一些,从新加载
下载积分:+1(zhuwuchuan)

楼主:
已经找到问题并且已经解决了,感谢各位大神

网友D:
引用 楼主:
已经找到问题并且已经解决了,感谢各位大神
啥问题啊???
微乎微乎至于无形 神乎神乎至于无声

网友E:
这样不好,找到问题应该说出来,就像他们帮你一样帮后来人.

网友F:
没意思呀,还在热情学习的劲头上,找到问题了居然不继续了。

网友G:
数据区错误,请检查数据区是否符合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