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料挤出机温控

楼主(2015-05-21):
我厂十多台设备温控器是老指针表,温控器更换成汇邦继电器输出的智能K型表。还是有十五度左右的误差。现在怀疑选择K型热电耦不够准确。温控范围在0---250度。多谢大家给好方法,好意见!

网友A:
这个误差太大了吧,是不是参数什么不对,所有的表都差十五度?

网友B:
你原来的温控器使用哪种感温器(热电偶还是热电阻)?
通常K型热电偶使用在500~1000摄氏度范围为好,你的0~250摄氏度最好采用热电阻(铂电阻)。

楼主:
原来是热电耦。热电阻用K型的?

网友C:
能问一下,温度是偏大还是偏小吗
干到老,学到老

网友D:
塑料挤出机温度0~250度够了,k型热电偶没问题,请查一下原来的热电偶是否确定是k型的,必要是把热电偶更换了,反正k型热电偶也不值钱的。

网友E:
我公司几千台挤出机也就用的热电偶,没说有多大问题

网友F:
汇邦继电器输出?
改成SSR输出,继电器输出这么大的误差很正常

网友D:
如果确认仪表与热电偶对应没错的话,建议找一个准确点的温度计测量一下实际温度,实测误差可通过手动修正,应该可以的,这个温度要求不是太高的。

网友G:
如果智能机,启用自整定,应该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