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U PLC和威纶触摸屏通信问题

楼主(2015-05-21):
因为PLC只有一个圆头下载口,我想连接触摸屏并用电脑监控,没有多余插口
现在把触摸屏通信线剪断取其中1.2脚接PLC DA DB两点,利用485通讯,
设置参数如下:
触摸屏COM2,38400 还有选择485-2W
PLC CH1和CH2都设置的485通讯,38400,
但是始终显示PLC无连接
请各版主等专家指导下

网友A:
请大神回复

网友B:
买一个422BD板什么都解决了,

网友C:
3u側加一個422-BD
就是想研究下不用BD板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