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22):
一台触摸屏显示和控制8台PLC,同时8台PLC之间互相通信,实现数据交换,大家有什么方案

网友A:
PLC之间通过RS485或者以太网连接,然后买台富士的触摸屏。PLC侧互相通讯不需要编写程序,全部用触摸屏搞定。

网友B:
以太网的屏,不要想485,慢的你想死,绝对想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以太网的屏,不要想485,慢的你想死,绝对想死

我用過422連3台PLC對一台人機,當時真的想死,非常想死

网友D:
不管是RS485还是以太网的通讯,那都是硬件方面的要求。要实现一台触摸同几台PLC的连接通讯,关键是在软件上,理论上是可行的。比如你用触摸屏做主站,PLC做从站,双方都支持Modbus通讯协议,那实现起来应该是可以的,我前段时间做了一个用一台维纶触摸屏控制过4台变频器工程,用的就是这个方法。

楼主:
以太网是快,用RS485确实是慢了很多

网友E:
我最近也要实现三台变频器和触摸屏,PLC通讯。还希望遇到问题,高手求教。。

网友F:
引用 网友A:
PLC之间通过RS485或者以太网连接,然后买台富士的触摸屏。PLC侧互相通讯不需要编写程序,全部用触摸屏搞定。

C兄植入广告的手法也是很巧妙的

网友G:
试过2台plc 通过屏转 就不行了  8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