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C-P4 4轴脉冲不能同时发送?

楼主(2015-05-22):
今天电话咨询三菱技术,询问下4轴脉冲发送的问题,无意中,三菱技术说,PLSY 指令不能在同一时刻发送脉冲驱动4路输出,听着挺不可思议的,如果不能同时,同时执行,不能保证控制的,那要4轴做什么?
有用过类似应用的同学,一起讨论下吧

网友A:
fx系列,plsy指令只能在程序中出现一次,可以用变址寄存器来改变输出脉冲脚,也就是不能同时发送了,一路路送脉冲的,一般plc自带的也没那么多脉冲输出端。用定位模块吧。

网友A:
3uc的型号没用过,再详细看下说明书吧。

网友B:
DDRVI应该可以同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