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22):
请教大家,高冲冲床在不同的速度(150--400)SPM中运行时,每次按冲压停止后需要停在0度上死点位置,PLC是FX3U,编码器是增量式的,请教这程序应该怎么写。

网友A:
哥建议你用绝对编码器,我搞的高速冲床都是绝对的,增量多多少少有点问题

网友B:
冲床是惯量比较大,要先减速,再停,但也不会绝对停在零位,除非带刹车

网友C:
凸轮控制器

网友D:
专用的凸轮控制器

网友E:
有冲床专用控制器PAC15

网友F:
1.建议用绝对值编码器。增量可能出现问题。
2.停止角度问题,给你一个思路。将控制停止的那组凸轮做成与速度关联的。设定停止角度A(固定)A为最高速停止角度,冲次B,ab 为常数(为什么加ab,ab为常数可以调整400-B的系数),计算后的停止角度C,C=A-(400-B)*a/b。解释:当速度为最高400次时,C=A,调整A的数值,将压力机停止到上死点,当B=150时,调整ab的值,将停止角度停止到上死点。中间其它角度根据公式自动计算,自动停到上死点。
希望能对你有用

楼主:
谢谢楼上的建议,我去试下,不过我看PAC15停上死点很准,不知道他那个思路是怎么样的?

网友G:
手里有这样一个项目,准备用信捷的XD系列PLC,设备上是增量型编码器,本打算用中断或者Z相信号到上死点停,但是总感觉有些问题,也想问是不是有好的办法...

网友F:
增量的,先转成角度,然后用z相复位角度,每圈都复位,保证角度。然后就和正常凸轮一样,固定角度停车。

网友G:
用Z相的中断?如果拍了停上司点的按钮就置位一个线圈,线圈置ON时配合Z相中断停上司点?这样精准度能保证吗..
引用 网友F:
增量的,先转成角度,然后用z相复位角度,每圈都复位,保证角度。然后就和正常凸轮一样,固定角度停车。

网友F:
引用 网友G:
用Z相的中断?如果拍了停上司点的按钮就置位一个线圈,线圈置ON时配合Z相中断停上司点?这样精准度能保证吗..

不用中断。
分两步1.将编码器值做成凸轮,用Z相信号,做基准,每次Z将一个固定值输入到凸轮值。
2.停止值,将凸轮值与固定值比较,大于就停车。通过调整固定值,调整停止角度。
3.调速参考6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