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22):
跟大家聊一个比较无聊,狗血,但是我发现又有一些人纠结的问题。
跟大家聊一下,平时大家怎么算。

平时开关电源的输出线如何选择平方:规定,电缆的规格是: 国标 RV线。

1:不论是24V还是48V,我讲讲的是直流,不论你电压多少,直接按电流算,安全电流1平方5-8A,也就是说,这里的24V 10A的开关电流,输出的线需要1.5-2平方。

2:按功率算。如果一根正常的RV导线标识是300/500V,一平方承流安全电流算5A。也就是说承受功率应该是300V*5A=1500W。
     24VDC 10A 的功率P=24*10=240W  。 1500/240 = 6  也就是说只需要  1/6 = 0.17平方,也就是加上损耗,其实0.25-0.3平方肯定是可以承受的。

想问一下,大家平时是怎么计算是,是1还是2,认为哪种是对的?

补充说明:我看到好几个厂家的设备,240W,输出是24V的开关电源。竟然都是给我输出整0.75平方的线。我在汗颜的同时,还看到图纸上注明了此点。还有120W给整0.3平方.
我讲的比较专业一点的厂家,0.3平方的那家还是专门给博泽集团配套的设备,动则上千万。我一直在想,难道我这些年都错了?

网友A:
线径选择依据是安全载流量,即电流为依据
  • 下载积分:+5(ymr78419972) 同意,我也这么认为。
  • 签名无效了,麻雀不见了!

网友B:
    2平方的。

网友C:
    接控制线用4组0.75 平方毫米线来接线更好。

网友D:
    1.5平方10A电流

网友E:
    选择导线线径,谁告诉你按功率计算的?

网友F:
    安电流配线。

网友G:
    这应看你的负载电流来选线经,24V电源也不是只能带一路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选择导线线径,谁告诉你按功率计算的?

    哥们,细看一下,我没有说我是按功率算的。我只是想问问。1、2你们用了哪种,不要理解错了。
    我没有告诉你我在用功率来计算。

网友H:
    第二种算法真是。。。。
    怎么不整个500KV高压电算算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第二种算法真是。。。。
    怎么不整个500KV高压电算算呢

    这只是一种算法,没用500KV是因为RV线的正常电压规格就是U0 =220 U=500V,500KV可能RV应该不行。
    其实我也感觉奇葩。

网友I:
    主线大约是按1来算,24v电磁阀多的也有4平方的,

网友J:
第一种是对的!
线径选择依据是安全载流量,即电线中流过的电流为依据.
选择截面积,还要看同时接通的负载电流大小。
下载积分:+5(ymr78419972) 热心助人!

网友K:
用2.5平方的线接到分线端子分开用就行了。
与你有同感,而且我也是这么做的,只是我是用两根1或者1.5平方的线,引到端子汇流排上。因为我感觉PCB的线宽随大流等,一根铜皮走不了太多电流。还是分两个输出口,比较稳妥。
下载积分:+5(ymr78419972) 热心助人!

楼主:
感谢大家的经验讨论。

网友L:
不要僵化的引用安全电流1平方5-8A,
你去看看电工手册,就会知道1平方线的安全电流绝对不止8A
同样,100平方的线安全电流绝对不是500A
240W,输出是24V的开关电源。用0.75平方的线 无任何安全问题.
下载积分:+5(ymr78419972) 热心助人!

网友M:
如果按照方法2来算,高压电网架设又成问题了

网友N:
归集到底其实是 热稳定性 即温升不能超过电线所能承受的温度 一般为55~70摄氏度
下载积分:+5(ymr78419972) 真诚感谢!

网友O:
关于电气设计中的电气元器件,其实在设计的时候元件的选择都是算了裕量的,象开头电源这个器件,在一个柜子中,主要是给中间继电器,指示灯,及一些阀体用的,所以一个24 v,10A的开头电源,实际用到的电流并没有多大,更何况这个直流负载并不是一起同时工作的, 所以不要纠结于这个问题,
下载积分:+5(ymr78419972)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