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忙反编译,维纶通

楼主(2015-05-23):
高手帮个忙
机械臂

网友A:
自己用EasyBuilder8000软件反编译一下吧,你的xob文件没有禁止反编译,密码是 111111

网友B:
这个文件没有功能键,我随便加了两个,否则没办法换画面.

楼主:
1、2楼的谢谢了,为什么我反编译时总是报格式错误
机械臂

网友C:
轴承精研机

网友D:
引用 楼主:
1、2楼的谢谢了,为什么我反编译时总是报格式错误
可能是你的软件版本太低了。

楼主:
问题解决了,我用的是MTK6056i,我在官网上下载了EBproV410.06_20141028【适用于eMT/cMT/iE机型】后,问题得到了解决,感谢各位
机械臂

楼主:
看来各种品牌的触摸屏均存在同样问题,即同一品牌的触摸屏系列不同所使用的软件也有差异,学习了
机械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