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台达plc通信讨论

楼主(2015-05-23):
台达DVP-10SX 有两个通信口 RS232 RS485 1.我用台达RS232连接 HMI的com1。已经连接可以通信
2.我以前用RS232转usb 和电脑通信也没问题,但是我现在占用rs232 所以电脑没办法监视程序。
3 所以我打算买个USB转485通信线,来连接plc进行监视,可以实现吗? usb转485和台达plc通信没用过。可以实现吗?求大家指导。

网友A:
可以的,用组态软件就可以。

网友B:
应该可以实现的,只要引脚接对了就可以的,232和485只有底层物理层不一样,上面都是一样的。
国产矩形PLC!

网友C:
可以尝试用通过HMI来与PLC通讯监控

网友D:
用台达的HMI和台达的PLC通信,电脑就可以通过台达的HMI的USB口监控PLC。或者HMI和PLC用485通信,232口留给电脑监控

楼主:
我用的触摸屏是显控的 ,电脑就可以通过显控HMI的USB口监控PLC吗 ?大家谁试过,好像显控的没找到,我的显控屏可以与电脑通讯,但没办法通过触摸屏监视plc

网友E:
我就是这么做的,一点问题都没有.用的摩莎转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