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测距

楼主(2015-05-23):
PLC测量距离或者温度后需要在5段范围内有触发信号谁有具体的程序,(1米时动作一下、2米时动作一下、3米、4米、5米时动作)我刚接触PLC请各位大神指教

网友A:
测量的实际距离或者温度,和设定值作比较作为条件,驱动输出动作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