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23):
由于手头上没有FX2N-1PG,不能测试程序,不知道当定位结束后,读取BFM#28的b8位,不知道是常通,还是只有在定位结束后只通一个扫描周期。

网友A:
常通,一直读取就好了
好的,谢了

网友B:
我手上也有FX2N-1PG,控制上不知如何設定

网友C:
常通,一直读取就好了
回收三菱欧姆龙QQ3106069515

网友D(2015-06-24):
请教一下,三菱的扩展模块fx3u-1pg,CLR这个点位应该和什么连接?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请教一下,三菱的扩展模块fx3u-1pg,CLR这个点位应该和什么连接?

CLR通常與伺服器脈衝清零連接,一般不用接,
  • 下载积分:+1(人工的智能) 真诚感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E:

    CLR通常與伺服器脈衝清零連接,一般不用接,

    如果是用来控制步进电机的话,CLR也不用接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用来控制步进电机的话,CLR也不用接吗

    不用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