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
监控头老是坏

楼主(2015-05-23):
各位大师们:请问有搞过监控的没有呀,公司监控头老是坏,一坏就是一路几个都坏了,这是不是线路有问题呀,

网友A:
电源电压有问题吧

网友B:
一般就是线路问题!查查监控电源!有问题没! 视屏线接头和线有虚焊的地方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