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急急急急!!!!

楼主(2015-05-23):
大家好,急请教一个三菱伺服问题,三菱1PG控制三菱伺服型号为:MR-JE-200A,1PG发出脉冲了,伺服没反应,通过软件显示不转原因是脉冲频率过低,但是无论频率改为多少都是这原因,请教怎么办??
lishunlong86

网友A:
确认你的驱动器PA05 数据,和PA13脉冲输入方式!
下载积分:+3(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B:
是脉冲发出方式不对吧
下载积分:+5(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C:
要设置负逻辑脉冲方式
下载积分:+5(sjm213) 热心助人!

楼主:
要设置负逻辑脉冲方式,就是这个原因,太感谢大家了,每次当我们遇到问题是,总能有热心的朋友给帮忙,在这里再次感谢大家!!
下载积分:+2(sjm213) 真诚感谢!

网友D:
有效答案,而且有效果回复,加分鼓励!

楼主:
谢谢版主,谢谢站长,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