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23):
plc应该怎么写一个值到比例阀?我只看懂说ascii字符通讯,也没有说写入命令码,地址,E文不太好,谢谢。

网友A:
说明书写的很清楚。RS232通讯,接PLC端用9针的头子,针2接Rx,针3借Tx,针5接地。E/P阀那头是2.Tx  3.Rx 4.GND。

楼主:
我说的怎么发命令过去,不是接线。比如我设置为0.3mpa,应该怎么发命令过去。

网友B:
通信参数 9600,8位,1起始位,1停止位,以回车换行(CR/LF)结束。
设值命令 SET nn
0<=  nn  <=1023
1023 输出 100%

网友A:
哦我刚刚看了下。设置压力输出命令是SET nn,那个nn的范围是0-1023.要0.3mpa的话,如果那E/P阀最大范围是0.5MAP的话,公式是(0.3/0.5)*1023=614.去整的。nn=614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我刚刚看了下。设置压力输出命令是SET nn,那个nn的范围是0-1023.要0.3mpa的话,如果那E/P阀最大范围是0.5MAP的话,公式是(0.3/0.5)*1023=614.去整的。nn=614

[attachment=135513]
谢谢你的回答,按照这样是出错,返回的信息是不知道的命令。

网友A:
我也只是照说明书来说的。这个E/P阀的压力值是根据输入的模拟量变化的,你为什么要通讯呢?改变输入的模拟量,输出的压力不就变化了吗?

楼主:
这个是根据通讯来设置,不是根模拟量的,可以节省模拟量模块。

网友C:
建议了解下数据帧格式,完整数据帧包含地址位,功能码,数据,个数,校验码,你发送到只是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了解下数据帧格式,完整数据帧包含地址位,功能码,数据,个数,校验码,你发送到只是数据

通讯协议里并没有这些,所以才麻烦,找到协议只有这份。

网友B:
引用 楼主:

[attachment=135513]
谢谢你的回答,按照这样是出错,返回的信息是不知道的命令。

SET 和 nn 之间要有空格
53 45 54 20 36 30 30 0D 0A

The character-code used to communicate is ASCII. Please put space between the command and the numerical value.

楼主:
已经成功了,不知道是软件还比例阀的问题,有时可以有时不行。谢谢大家回答,谢谢。 [attachment=135535]

网友D:
引用 楼主:
已经成功了,不知道是软件还比例阀的问题,有时可以有时不行。谢谢大家回答,谢谢。 [attachment=135535]

————————————
我们也做过这种通讯,用自由通讯协议写的。
我们当时也是有时候能写进去但读不回来,后来在plc程序里面,写完之后延时几十ms才读,就完全正常了。
国产矩形PLC!

网友E:
有用过这个,但是是用模拟量来控制的,带通讯的还没玩过,主要是带通讯的比模拟量控制的+模拟量模块价格好高,不合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用过这个,但是是用模拟量来控制的,带通讯的还没玩过,主要是带通讯的比模拟量控制的+模拟量模块价格好高,不合算

带通讯的便宜一点,三菱的232BD只要几十块,而模拟量更贵,新一点PLC很多都听两个通讯口,可以用其中一个来控制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