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楼变频器选型问题

楼主(2015-05-23):
用于升降控制用三菱F系列的变频器,不仅上下升降还带一吨重的负载,也可以工作但老是报警,带不动,电机功率应该没问题匹配的,如果不换型号有什么好办法补救,参数电流热保护加减速反复调大调小设定没有用,应该用E系列的吧,选型选错了,

网友A:
报何警?是过载还是停机时报过压?电机是否过热?对上升下降速度有什么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