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下

楼主(2015-05-23):
我现在有台达PLC14SS2主机1个DA/AD模块各一个
PLC程序已写好
触摸屏程序也写好了但是没有触摸屏
现在我想用触摸屏程序仿真显示或者说控制实物PLC输出动作
能在电脑上仿真么
网上查了下有的说能有的说不能
忘各大侠指教 到底能不能啊 能的话 具体该怎么操作

楼主:
现截图如下

网友A:
一般的触摸屏都可以仿真,大部分有时间限制。也就是电脑可以当触摸屏使用。

楼主:
大侠 我主要是想通过触摸屏显示PLC内的数据 看看触摸屏程序里元件地址范围等对不对
该怎样操作呢

网友B:
电脑串口连接到PLC然后用触摸屏的直接在线模拟

楼主:
那PLC通讯串口要和触摸屏设置要一样么(设置同一个串口)
如果设置一样了
我先运行监控PLC则触摸屏仿真就会如图3
如果我先把触摸屏程序进行仿真运行则PLC程序则会提示如图4

网友B:
退出监控PLC

网友B:
直接在线模拟需调触摸屏的端口

楼主:
多谢楼上大侠 尊你所述问题顺利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