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TD22O文本显示器连接

楼主(2015-05-23):
TD220文本显示器用usb数据线连接电脑怎么不能使用(驱动已装,其一直显示正在通信)?请哪位老师帮忙解释。谢谢!

网友A:
问题一般是出在USB转接线上。
不过如果是WIN7系统,则国产的文本兼容性不怎么好。

网友B:
TD200不保存程序的。直接读取PLC里的。在PLC理组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