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系统总出故障怎么办

楼主(2015-05-24):
我们厂有一套S7-300系统,不管是AI,AO,DI,DO信号总会突然有一点或二点不能用,可重启CPU后又正常,在出现故障时,软件诊断里所有的模块都是正常的

网友A:
是不是程序有问题呢
天津深联科技有限公司
www.eacc.icoc.vc
联系人:邓经理

网友B:
要不要查查接线端子是不是松了

网友C:
遇到这种问题的话,建议从干扰方面考虑解决的方法,你可以看看设备的接线是否牢靠、数据连接底部的端子是否连接正常、接地是否良好,周围是否有强大的干扰源、输入输出的终端或走线是否与干扰源交互。你也可以在控制箱里加一个隔离电源让所有工作单元和市电隔离开。当然你的S7-300的电源也得使用质量好的电源,最好是原装的。如果通过这些措施还不能解决问题,那我就建议你换一下CPU。

网友D:
我以前(1997年)也遇到过三菱A系列PLC同样的问题,CPU用久了就会出现这样的现象。换CPU就OK了

网友D:
你的S7-300系统用了多长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