盟主

楼主(2015-05-24):
最近有个恒温房的东西要做,想用电加热,不知道能不能满足要求,温度控制:40±1℃。房间大概70平。用电加热的话应该如何控制?有没有做过这方面的朋友,提供点资料或者方法来借鉴下,谢谢!

网友A:
带翅片电热管30KW差不多了
  • 下载积分:+1(283596603) 真诚感谢!

网友B:
    用可控硅控制,电加热,加热功率要根据加热体积,计算。
  • 下载积分:+1(283596603) 感谢分享!

网友C:
    温差只有1度,直接空气电加热控温比较困难,光用PID控制模式振荡会很厉害。借鉴一般实验用的恒温箱会采用间接加热水,利用水的比热容来实现较小的温度偏差。
  • 下载积分:+1(283596603) 热心助人!
  • 三人行者必有我师 ,择其善者而从之
    盟主

楼主:
    多谢大家的回复,今天去现场看了,客户原来有一套类似装置,是用5组电热丝通过固态继电器控制的,温度在±3摄氏度的样子。应该也采用同样的方法!固态继电器是不是就是类似于可控硅一样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多谢大家的回复,今天去现场看了,客户原来有一套类似装置,是用5组电热丝通过固态继电器控制的,温度在±3摄氏度的样子。应该也采用同样的方法!固态继电器是不是就是类似于可控硅一样的?

    固态继电器 -類似電磁開關,利用單位時間長短控制溫度。
    可控硅-控制電流大小,來控制溫度。

    一般來說用可控硅,比較容易且精準。但價格高。

网友E:
    固态继电器,温控器,接触器等。。若固态继电器击穿,则处于一直加热状态。这是温控器设置一个报警值。串到接触器电源。
    盟主

楼主:
    控制温度的时候是单独触发加热效果好,还是同步触发好点?就是5个固态继电器用同一个控制信号,还是分别用5个控制信号?用5个控制信号 用PID的话 可能不太好控制,因为需要逐级增加或减少加热组的数量。望有经验的兄弟提供个四路啊,谢谢!
    盟主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固态继电器 -類似電磁開關,利用單位時間長短控制溫度。
    可控硅-控制電流大小,來控制溫度。

    .......价格方面用可控硅的话搞很多吗?几倍 甚至几十倍?

网友D:
引用 楼主:
    控制温度的时候是单独触发加热效果好,还是同步触发好点?就是5个固态继电器用同一个控制信号,还是分别用5个控制信号?用5个控制信号 用PID的话 可能不太好控制,因为需要逐级增加或减少加热组的数量。望有经验的兄弟提供个四路啊,谢谢!

    有幾種方式參考
    1.5組加熱器,其中4組用電磁開關(固定加熱),1組用固态继电器(可控硅)+溫控表。
    2.用1組固态继电器(可控硅)+溫控表,但容量加大。(原來5倍)
  • 下载积分:+1(283596603)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