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 硬件组态问题

楼主(2015-05-24):
不知道为什么我安装的STEP 7在打开程序时显示:旧版本或没有安装。如图,向论坛里的各位师傅们求助,谢谢了!

网友A:
执行西门子的硬件更新就行了。

网友B:
打开HW configuration 配置----选项----安装HW更新----执行---下载。前提是电脑连接着网络

网友C:
西门子HW未更新,更新重启即可

网友D(2015-06-25):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