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好学吗?我不会,好郁闷。

楼主(2015-05-24):
哪位老师知道?
     为什么三菱GX WORKS2编辑软件不能写入STL指令,每次输入完成他就会从左面跑到最右面,而原来老版的编辑软件就没有这种现象。请知道的老师指点,谢谢!

网友A:
为嘛我没这问题
1、是不是软件没装好?
2、是不是你手按到触摸板神马的了。。。

网友B:
引用楼主1064138415于2015-05-24 21:13发表的 三菱plc编辑问题【新手求助】 :
哪位老师知道?
     为什么三菱GX WORKS2编辑软件不能写入STL指令,每次输入完成他就会从左面跑到最右面,而原来老版的编辑软件就没有这种现象。请知道的老师指点,谢谢!

跑到最右面就对了。

如果不明白请查看GX Developer使用手册中关于输入STL指令时,GX软件与FXGP软件中显示方式的区别。

Good Luck~

网友C:
你所说的现象是对的,GX  STL指令本来就是这样的,你想要的是继电器梯形图那种的吧,在FX STL指令里才是这样的,

网友D:
不跑到最右边就有问题咯,
PLC好学吗?我不会,好郁闷。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了,等我按你们的说法在琢磨琢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