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24):
我用GX Developer软件编程,有个工艺分手动和自动,手动方面我直接用逻辑语句编写,自动方面我想用步进指令(SFC)写,请问在软件上这可以实现吗??求大神指教。

网友A:
引用楼主1340718986于2015-05-24 23:06发表的 关于GX Developer的使用 :
我用GX Developer软件编程,有个工艺分手动和自动,手动方面我直接用逻辑语句编写,自动方面我想用步进指令(SFC)写,请问在软件上这可以实现吗??求大神指教。

三菱不支持同一个程序单元中使用不同的编程方式进行混合编程,所以在GX Developer中无法实现。

你需要在GX Works使用使用结构化编程方式使用不同的编程方式来对不同的程序组织单元POU进行编程,如果是简单工程模式下,GX Works也无法完成。

Good LU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