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25):
表示程序白痴一个...但偏偏要弄个PLC控制8个直流无刷伺服电机正反转的程序,已经走投无路了,有没有大神能救我于水火?

网友A:
如果不作圆弧插补/直线插补等高难度动作,只有一般的伺服动作的话,就用普通的三菱FX2N或3U系列 PLC(CPU本身可以控制2~3个轴脉冲)+定位模块也可以。
我也不懂,比如说:6个电机,第一秒电机1正转电机2反转;第二秒电机2正转、电机3正转、第三秒电机1反转、电机3反转;四五六秒的电机4、5、6也是这样。然后电机重新开始循环  这样的程序难做么?如果可以的话大神能帮忙做个程序么?感激不尽

网友B:
要看你动作怎么样的了,如是同时几个动作可以用回受反馈给另一个
6个电机,第一秒电机1正转电机2反转;第二秒电机2正转、电机3正转、第三秒电机1反转、电机3反转;四五六秒的电机4、5、6也是这样。然后电机重新开始循环  这样的程序难做么?如果可以的话大神能帮忙做个程序么?感激不尽

楼主:
我也不懂,比如说:6个电机,第一秒电机1正转电机2反转;第二秒电机2正转、电机3正转、第三秒电机1反转、电机3反转;四五六秒的电机4、5、6也是这样。然后电机重新开始循环  这样的程序难做么?如果可以的话大神能帮忙做个程序么?感激不尽

网友C(2015-09-25):
貌似一个PLC只有四路脉冲输出吧

网友D:
不用插补其实挺简单的,一般3U加模块比较简单,几台3台并连通讯还是有点复杂。程序并不算复杂,脉冲加方向控制,简单动作的伺服控制命令也就是那么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