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的mc-sp1915电磁炉

楼主(2015-05-25):
各位工控老师好!小弟有一美的电磁炉开启按键操作正常,就是不停检锅不加热。处理电路板上黄胶后有些元件看不清型号了,哪位大师有这款电磁炉原理图?能否上传一份?谢谢!

网友A:
直接买块电路板换了简单哈

网友B:
这种情况大多数是高压检测保护回路中的某个电阻开路,或变值

网友C:
R80电阻坏了,正常100K欧。你量一下。

网友D:
可能是240K的电阻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