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25):
本人有台设备上有一台搬运机构,垂直输出轴安装,马达为400WA5伺服+5倍减速机,理论计算所需扭矩在额定扭矩范围之内。刚开始调试时,选择的是实时增益调整功能,马达振动,声音很大。过了大概有15分钟,马达正常运行,期间我就是在试加减速和刚性,其它参数未动。然后因为机构有点问题,拆装了一次,再次上电马达又开始振动。我估计是因为实时增益调整没有跟上外部的变化,所以我把实时增益调整设为无效,手动调整参数(惯量比,刚性,位置环增益),可以正常运行。在客户那边有一个月时间没有问题。但昨天客户反馈同样的情况再次出现,实时增益调整设为无效,参数应该是没有变化的。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有什么应对措施?

网友A:
尝试下实时刚性重新调整

网友B:
刚性调小一点
在路上。。。QQ:1186037532

楼主:
刚性已经调整至4,和松下技术支持那边沟通后,他建议将2.00参数变为2.具体原因他也没有说清楚

网友C:
调整位置环和速度环增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