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系列U0B\G10怎么解释???

楼主(2015-05-25):
三菱Q系列U0B\G10怎么解释???
[attachment=135562]

网友A:
你构建的系统里,起始I/O为 0B的是什么模块啊 ?这要查相应的智能功能模块手册

网友B:
U0B应该是智能功能模块的起始地址,G10是缓冲储存器。
张扬

网友C:
U0B模块起始模块地址,G10模块缓冲储存器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