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25):
希望找到一个定位模块带8轴脉冲输出的型号,好多品牌的都没有,希望那个大侠提示是,目前我只找到三菱的,但太贵了

网友A:
我也用过三菱的QD75。

网友B:
台达EH两台主机8轴,主机间通讯就可以

网友C:
台达EH3两台,每个主机4轴,主机间通讯,没有做过,你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台达EH两台主机8轴,主机间通讯就可以

我总共23个轴。。。。

网友B:
加qq,我们讨论一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总共23个轴。。。。

——————————
要不要用到圆弧插补,如果不用圆弧插补,可以考虑下矩形plc。
一个矩形PLC主机,带6路200K脉冲,各路脉冲是独立输出的。
虽然编程跟三菱有些不同,但脉冲控制方面的指令跟三菱差不多。
国产矩形PLC!

网友E:
用信捷XDM60MT   10轴脉冲输出的 价格童叟无欺!
喝杯白酒,交个朋友!

网友F:
汇川 3232MTP 8轴 100K  每轴加减速 基底频率 最高频率单独设定
驱动特殊位时 可随时更改脉冲数

轴数多还是建议使用通讯控制

楼主:
因为我上面还有模拟量控制,有逻辑控制,还有23个轴~所以我还是选择PLC为主,

网友G:
轴数多还是建议使用通讯控制

网友H:
三菱Q173HCPU,好像是32轴吧,应该是可以满足

网友I:
QD70P8都嫌贵,运动控制器就别说了。

网友J:
松下单机六轴。

网友K:
只要不涉及到插补,PLC+单片机,可以控制N多轴..成本绝对低。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助。。。我还是打算用三菱的了,时间等不及了。。。

网友B:
你可以用485根伺服通讯,把位置数据写到伺服里,然后用带内部定位的私服,便宜就是数据刷新速度行不行

网友L:
三菱3UC-16MT/D-P4 4轴的,2个PLC用485通讯.

楼上说的可以用485根伺服通讯,把位置数据写到伺服里,然后用带内部定位的私服,有哪几个牌子可以呀,有机会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