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开机一启动凸轮分割器电机会跳闸??

楼主(2015-05-25):
我这里使用的设备上有用到凸轮分割器,现在我要启动转盘,但是凸轮分割器电机没缺相没接地电路还是会跳闸,一启动就跳。分割器前面有两次出现过撞机,不确定是不是装坏了里面轴承导致的电机卡死,求解,,,,

网友A:
检查接触器是否有缺相 或热继是否缺相。

网友B:
检测电机电流。

网友C:
断开电机再启动看是否跳闸,或者,断开分割器,启动电机看是否跳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