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指令如何复位呢

楼主(2015-05-25):
步进指令在执行过程中怎么复位

楼主:
指点迷境。。。。

楼主:
大神不看的么

网友A:
欧姆龙的是RSET,松下SCLR,三菱RST
平常心!平常心!

楼主:
好吧,我之前用的多为复位指令,复位断开后自动职位了。。。

网友A:
整个程序用步进来写,就不会出现那种情况。
下载积分:+1(a752035141) 真诚感谢!
平常心!平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