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一下MOVP K0 K4M390那里的K4代表什么

楼主(2015-05-25):
请教一下MOVP K0 K4M390那里的K4代表什么,还有在那种电镀龙门线上,三菱的PLC是如何寄存那个槽位有飞巴,那个槽没有,到了时间就自动去拿飞巴,同还可以控制Y的输出,当没有飞巴时Y自停止输出。

网友A:
K4 代表4个4位BIT
喝杯白酒,交个朋友!

网友B:
组合位元件的嘛。K1代表4个。K4=4倍K1,代表16位,M390开始的16 位全部清零

楼主:
是不M390到M404传送一个0进去啊

网友C:
一楼经典!
K4 代表4个4位BIT
MOVP K0 K4M390,功能是把M390,M391,M392,。。。。M404,M405连续16位全部赋值为0。
K4M390含:M390,M391,M392,。。。。。。。M405,共16位;
K3M390含:M390,M391,M392,。。。。。。。M401,共12位;
K2M390含:M390,M391,M392,。。。。。。。M397,共08位;
K1M390含:M390,M391,M392,M393,共04位。
下载积分:+5(changyu0330) 真是好人!

网友D:
学习了,以前不太清白

网友E:
k4m390=m390,m391,m392,m393则四个继电器
下载积分:+2(chenhong) 真是好人!

网友F:
在電鍍應用上,最常用的是移位暫存器。
以K4M390為例,也就是每一個槽附屬一
個代號。

网友G:
K4M360代表的是M360起的16個點,也就是
M375 M374 M373 M372 M371 M370 M369 M368 M367 M366 M365 M364 M363 M362 M361 M360,
MOVP K0 K4M360,就是這16個點都是OFF的狀態
M375 M374 M373 M372 M371 M370 M369 M368 M367 M366 M365 M364 M363 M362 M361 M36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MOVP K1 K4M360,就是M360 ON,其餘全部OFF
M375 M374 M373 M372 M371 M370 M369 M368 M367 M366 M365 M364 M363 M362 M361 M36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MOVP K3 K1 M360,就是M360 M361 ON,其餘OFF
M363 M362 M361 M360,
0 0 1 1
下载积分:+5(changyu0330)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2(chenhong) 真是好人!

楼主:
三菱FX2N有移位暂存器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三菱FX2N有移位暂存器吗

每個機型都有暫存器,重點使用要有停電記憶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F:

每個機型都有暫存器,重點使用要有停電記憶功能。

你好是多少啊,有那几个,这个真的不懂这个如何来哦

网友H:
组合位元件,受教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B:
组合位元件的嘛。K1代表4个。K4=4倍K1,代表16位,M390开始的16 位全部清零

准备的说是位组字,不是组合位元件,说法有误啊,好好看看说明书吧

楼主:
还没人回一下我电镀线是如何存储槽位上有飞巴的哦。

楼主:
我再顶起来

网友J:
K4   代表16位   4*4=16

网友K:
K4    代表4个4位BIT

网友L:
初学者,还没搞明白,呵呵

网友M:
楼上正解

网友N:
搞工控要多看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