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 PLC一个Y0脉冲口可以同时驱动二个伺服驱动器吗?

楼主(2015-05-25):
FX3U PLC一个Y0脉冲口可以同时驱动二个伺服驱动器吗?因为二个伺服要走一样的路径,同时工作同时停止。不知驱动能力是否能做到,望大侠能指导一下?

网友A:
没试过,你有东西的话可以试一下。
lishunlong86

网友B:
可以,我用过

楼主:
那这是个不错的方法哦!如果可以的话,就是不知道驱动电流是否能驱动

楼主:
我刚问三菱的人了说信号会衰减,

网友C:
可以的 并联就可以了

网友D:
不需要同时驱动两个伺服,一般的伺服都有脉冲输出口,你可以控制一个伺服作为主伺服,另外一个伺服接到主伺服上。做两轴同步一般是这样做的

网友E:
当然可以,不过你这样用伺服浪费啊,
这个俩运动机构能不能用机械连接起来同步一个电机走?或是同步带连起来?

网友F:
是可以的!我以前有过FX1S以个输出点控制两个伺服

网友G:
好新奇的想法,受教了。

网友H:
可以这样搞,好多雕刻机都这样搞得,不过觉得还是一个主伺服和一个从动的好点。

网友I:
实战是检验真理的为一标准,是与不是,试过就知道了!

网友J:
理论上是可以的,不知道楼主有没试过呢

网友K:
我现在6个伺服,在想办法加定位。不过不是同时

网友L:
没试过,如果是两台同时工作,走一样的路径,可以做通讯,主从控制啊,这样用比较浪费

网友M:
好像是不可以的,影响脉冲发出和驱动器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