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控触摸屏sk-043A 怎么改为sk-5.7a
zhaoheshuai

楼主(2015-05-26):
大家好。我想问问人机界面高手,我有个显控4.3寸触摸屏和里面的组态程序,可以我现在想给hmi改的大些,程序直接下载里面应该不可以吧,大家说说怎么将4.3寸屏改为5.7寸,组态和程序需要从新写吗?

网友A:
同品牌的屏一般可以选择型号更换后软件会将原来的元件自动放大的,但具体的操作还要看具体的屏、型号,供参考。

网友B:
可以更改,图形和字体会发生变化,要自行修改。
zhaoheshuai

楼主:
显控的屏大家知道怎么更改吗?、、我急用,大家谁更改过。
显控触摸屏sk-043A 怎么改为sk-5.7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