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P1H的问题

楼主(2015-05-26):
程序中添加了一步 下降沿自锁延时断开的程序,编译后发生错误,传送不了到PLC
自动化设备研发,生产,销售,改造,电气柜安装15895422914

网友A:
是不对,程序的0段 不能包含红线圈住部分。把圈住的部分 剪切掉 重新插入一行 粘贴上去就行了

网友B:
楼上正解

楼主:
1楼你好!还是不行,能给我邮箱发给你帮我搞一下吗?
自动化设备研发,生产,销售,改造,电气柜安装15895422914

网友C:
报警内容应该是重叠条
解决办法
1:鼠标左键,单击红色竖条左边的灰色区域。
2:然后,单击鼠标右键,选择可选项“在下面插入”
3:剪切红线圈起的程序到下面的空程序处

网友D:
楼上的都是正解 一个小段程序不能有2条的连接母线的线圈或者应用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