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plc编程软件FX1N程序转换成FX3U

楼主(2015-05-26):
转换时程序需要注意什么?

网友A:
注意特殊功能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意特殊功能地址。
可以举例说明吗?我m区从0用到50,然后直接用了m400,m401,m403,m405,m406,m408,m409,

网友A:
你说的这些随便的,无所谓,
一般是特殊M地址是指M8000以后的地址。

网友B:
学一点是一点,感谢

网友C:
据我所知,这种转换是向下兼容的,也就是说,高阶的CPU type可以向低阶的CPU type转,而且低阶的cpu模块要有足够的软元件数量
生活的理想就是理想的生活

网友D:
主要是断电保持辅助继电器,存储器的范围不同,有些特殊寄存器功能定义也不同,还有数字指令使用范围也不同,你在编程软件里进行plc类型转换时,有提示,在根据转换提示查阅使用手册进行更改即可

网友E:
T計時暫存器好像也有點不一樣

网友F:
特殊寄存器、继电器地址改动了,我用3GA替换时经销商还很肯定得说一模一样,功能增加,结果程序灌入动作不正常

网友G(2015-07-27):
只要不涉及伺服就可以,一直用啊!

网友H:
功能指令、断电保持继电器、时间继电器、数据贮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