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台达伺服在贴标机上的运用

楼主(2015-05-26):
贴标机上现在要求用台达的伺服,送物体(盒子)的由变频器控制,送标的部分由台达伺服控制,检测到盒子信号后,伺服立刻响应,根据此时变频器的频率给定伺服发脉冲的频率和脉冲数,只知道用速度模式,但是具体参数怎么设置还请大家指教...

网友A:
你这要是不行的,先对标,伺服随后要调电子齿轮,变频器带一个编码器做虚轴;但是如果你精度要求低,速度要求低,你说的方法可能做的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