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么自动调节原料配比?

楼主(2015-05-26):
小弟新来一家化工设备厂,要求自动调节原料配比,两种液体物料混合加热,比如说A B两个料罐,A料300克/秒 B料700克/秒,
直接在触摸屏上输入吐出量每秒该怎样实现?
求各位高手支招。

网友A:
看来你问我是问到点子上了
你好,前几天我发帖求助自动调配比,你说问你就问点子上了,还请老师继续指教。
下载积分:+1(弄花毒手) 请老师指点

网友B:
用伺服阀

网友C:
重量太小了,也不知你的A、B料是什么形状、体积有多大、是否有粘性等等。如果只是粉状、而且体积较大,可以用电子称的方法解决,如果是液体可以用电磁流量计。
下载积分:+2(弄花毒手) 都是液体,二氯甲烷什么 ..

网友D:
根据发泡机的做法大致可以两种方式。1,计时:算一秒钟的流量就能按比例算出一克需要的时间,2,流量计,直接经过流量计算出重量
下载积分:+1(弄花毒手) 真诚感谢!

楼主:
真是问对人了,我们公司就生产发泡机,原来的是通过调节泵的转速计时实现,现在领导要求自动调节配比(直接在触摸屏输入配比自动生成)电磁流量计我也想过,没用过,还请老师指教、

网友D:
你这个要求我也没玩过,可以加QQ讨论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