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2N和安川变频器G7通讯

楼主(2015-05-26):
目前做三菱FX2N和G7通讯,写成功了,通过通讯可以控制变频器启停、加减频率;但读不成功,无法读出变频器运行状态和实际频率。也是按照G7说明书要求写的程序,各位同行读变频器数据有什么注意事项呢?

网友A:
把程序弄上来看看

楼主:
你做过类似的项目吗,分享一下经验,硬件接线,你用的是2跟线,还是4跟线?

网友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