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断电源的继电器用什么好呢

楼主(2015-05-26):
240W的直流电源输出24VDC,使用什么样的继电器切断这种大电流好呢?
普通的继电器中转个信号还可以,用力控制电源输出的导通不太够用吧???

网友A:
小型大功率直流继电器,直流SSR.

网友B:
用接触器呗

网友C:
用交流接触器断开,在电源的输入端加接触器!

网友D:
你可以参考一下欧姆龙的MY4N-J、MY2N-J都是10A的。我们一直用这个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可以参考一下欧姆龙的MY4N-J、MY2N-J都是10A的。我们一直用这个的。
此继电器真有可以通过如此大电流吗??10A的电流通过此继电器的触点会没有一点事??看来我得搬把椅子看热闹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可以参考一下欧姆龙的MY4N-J、MY2N-J都是10A的。我们一直用这个的。
可以的。

网友F:
用 接触器肯定行啊 两个断点 加反向二极管灭弧 绝对好用 SSR 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