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26):
S7-200(CPU:224XP CN)   通电后SF/DIAG亮红灯而STOP亮黄灯,拨动开关到RUN,STOP,TERM都无效,请问这个是什么问题?通讯也通不上了。麻烦知道的大哥指点迷津。。。。

网友A:
1,你的件能确认是否好的?
2,两个串口都连接过PC吗?
3,能连接上后清除PLC里面的程序试试。

楼主:
两个串口都接过电脑了,通不上,这个PLC可以确定开始是好的,就是因为手痒把PLC拆开了,想了解拆机解密的芯片在哪里,结果装回去后通电就是这个样子了。

楼主:
顶上去,看有没有大师来帮忙……。

网友B:
用电脑链接PLC试试看,和电脑通信正常的话,看看PLC信息,显示的什么错误,如果和电脑无法通信,CPU板损坏,CPU板不好修。

网友C:
十有八九是硬件给拆坏了,一大半可能连不上电脑了。
yaanlh

网友D:
硬件坏了。把24芯片拆下来换新的吧。但程序要重新上传才行。你也可以用24编程器读取芯片的BIN文件然后写入到新的24芯片再焊接回电路板。我们厂里的也是这样故障,我也是这样换的芯片。换上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硬件坏了。把24芯片拆下来换新的吧。但程序要重新上传才行。你也可以用24编程器读取芯片的BIN文件然后写入到新的24芯片再焊接回电路板。我们厂里的也是这样故障,我也是这样换的芯片。换上就好了

和电脑无法通信的话,换存储器也白费!
yaanlh

网友D:
还有就是你芯片装反掉了还有旁边的零件搞掉了都会报错。如果想知道解密芯片在哪个位子我可以发图片给你啊?说一声不就好了    [attachment=136058]
yaanlh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和电脑无法通信的话,换存储器也白费!
存储器坏掉是没法连接电脑的没法通讯的。只有换掉存储器重新写入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压不足!

电压肯定够的,这个PLC是DC24V供电的,我用一个100W的开关电源给它供电,肯定够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硬件坏了。把24芯片拆下来换新的吧。但程序要重新上传才行。你也可以用24编程器读取芯片的BIN文件然后写入到新的24芯片再焊接回电路板。我们厂里的也是这样故障,我也是这样换的芯片。换上就好了

这个芯片和编程器你在哪里买的?可否给个链接??

网友D:
淘宝店多的是啊。需要有防静电烙铁或者热风枪的。和24芯片编程器。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免费帮你搞。但是来回运费要你自己出。QQ894087029

网友F(2016-02-14):
我也碰到跟海风123一样的问题,请一下各位大哥
S7-200(CPU:224XP CN) 通电后SF/DIAG亮红灯而STOP亮黄灯,拨动开关到RUN,STOP,TERM都无效,请问这个是什么问题?通讯也通不上了,(偶尔出现正常一小段时间)
请教各位大哥,S7-200通电后SF/DIAG亮红灯而STOP亮黄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