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的有这事吗?

楼主(2015-05-26):
我们公司新招了个老头电工,他跟我说2.5平方铜线能过34A电流,就是安全载流量。
说是正泰的接触器里面都有一张表格,标有几平方过多少电流的。
我就想问下真的有这事吗?
我书读得少,不要骗我

网友A:
谁敢这么用? 二十几安倍不得了了

网友B:
这个理论是这样的,假如要是1cm长的2.5的硬铜线估计没问题,就像保险管里面的保险丝,你瞧它多细,但实际应用中这种情况几乎是不可能出现的。

网友C:
老兄,是不是你听错了, 人家老电工说 3 --4 A ,

网友D:
2.5平方基本上算15安比较确当。

网友E:
2.5平方的最大载流量为22.5A,实际使用时要打折,不能满载,你自己算算

网友F:
6楼说的对

网友G:
常温条件下长期 34A 肯定不行 偶尔十几二十分钟没问题
温升没超过电线不会烧

网友H:
河南鲁山养老院大火38人遇难乍回事?
没有所谓失败,除非你不再尝试。

网友I:
不要冒险的。

网友J:
我只能呵呵了

网友K:
估计是听错了~~
大家都觉得不太可能实现~
大狗

楼主:
绝对没有听错!那张表格我都看了。
我都是按电工口决来算大概的。
经过多天的观察,我发现那老头是个奇葩。

说实话,这电流与线径有时真搞不明白。前几天做了个22KW降压启动,用的十平方线,实测3倍启动电流,转换时是2倍。启动后负载电流是十几安。
  • 下载积分:+1(1712131502) 那是空载电流,严重怀疑 ..
    肥仔米

网友L:
    谁用谁知道,我只能呵呵

网友M:
    一般能过20安

网友N:
    如果这个2.5线是标准线,应该是28A。
    这个看视简单的问题,曾经为了这个问题和原老板超过一个架。
    他也是一个书生(相当老的那种),在讨论购买动力电缆时,非说我电缆截面选大了,拿一本电工手册给我看。我记得当时是这样和他说的,我说电工手册上的标准我承认,没有错。但现在市面上能够找到标准电缆?为了确保设备安全,我选择降档使用。他说电缆可以短暂超载(绝大多数老板)都有此念头,我没有办法说服他,只能卷铺盖走人。

网友N:
    回13楼:
    这个启动时电流一般都是在额定电流的4~7倍正常啊。

网友O:
    查表的数据是安全载流量,如果是裸线或者非安全状态下也是可以达到的。电流大线发热,但不一定是会烧断线的量

楼主:
引用 楼主:
    绝对没有听错!那张表格我都看了。
    我都是按电工口决来算大概的。
    经过多天的观察,我发现那老头是个奇葩。

    说实话,这电流与线径有时真搞不明白。前几天做了个22KW降压启动,用的十平方线,实测3倍启动电流,转换时是2倍。启动后负载电流是十几安。

    不好意思,我记错了。启动电流看表是跳到170多安,是4倍左右。转换是跳到80多安。

网友P:
    2.5平方金线可以哦,要99金哦

网友Q:
    2.5乘以5除以0.8是安全电流,18a,18a加9a最多不能超过25a ,25a还是螺线的安全载流量
    十下五,
    百上二,
    铜线升级算,
    螺线加一半。

网友R:
    10下5,铜升级,4*5=20A肯定可以

网友S:
    可以长期用,与可以短期过多大电流是两回事

网友T:
    通常我们起用2.5平方,对应MAX20A电流,不要穿管;可以承受的短路电流是30A,,150%倍的工作电流,估计你看到的表格,上面可能是指的可以承受的短路电流,就像150A 的塑壳断路器可以承受的短路电流是2300A 一样的。也可以打电话问问正泰电器,看看是咋回事

网友U:
现在的电线太差了

网友V:
26楼说到点子上了。
载流量大家都侧重考虑环境。很少想到电缆本身品质问题。
现在的野鸡电缆,铜纯度不达标,实际截面缩水,外层绝缘皮厚薄不均。跟恐怖的,中间有断头你都不知道。。。。
唉,本人曾经深受其害!

网友W:
真正国标2.5平方单芯铜线在10米左右能承受30多电流的;同样2.5平方的多股铜线容易发热;我曾经使用过;但是现在的国标比不上以前的;现在的非标4平方线和以前的1.5平方国标差不多;而且现在的铜比较硬;载流量特别差;

网友X:
网络上找到的
生活的理想就是理想的生活

网友P:
引用 网友W:
真正国标2.5平方单芯铜线在10米左右能承受30多电流的;同样2.5平方的多股铜线容易发热;我曾经使用过;但是现在的国标比不上以前的;现在的非标4平方线和以前的1.5平方国标差不多;而且现在的铜比较硬;载流量特别差;

兄弟说对了,现在2平方只敢用10a最大。

网友Y:
我一般是3-5.5KW电机用2.5平方铜线,7.5KW用4平方,11KW用6平方,15KW星三角6根线用4平方。18.5KW用6平方,都是国标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