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此時序如何以階梯圖實現

楼主(2015-05-27):
(圖一)
(圖二)
當輸入X1時輸出為(圖一)紅色格子循環,輸入X2時輸出(圖二)紅色格子循環。

网友A:
用位移指令就可以了吧

网友B:
第一个图,用循环加位移指令每一次循环加5分钟.以前玩单片机的时候用的查表的方法,好像也可以查表方法来实现.

网友C:
好理解的办法用13个定时器来实现

网友D:
定时时间怎么搞不说了
输出其实直接数格子就行了
二进制转十进制 十六进制就行了
输出用字处理 如 MOV D0 K2Y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