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人机上实现两个交替性按钮的互锁?

楼主(2015-05-27):
在台达人机上有两个交替性按钮需要互锁,请问,如何实现?听说用生效位元和生效准位可以实现,具体如何操作,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m0常开altpm2.每按一次M0,M2就可实现一次通或断。

楼主:
我的意思是MO和M1这两个按钮,只能一个开,不能两个同时开。

网友B:
这个要在PLC程序里面做互锁的。

网友C:
需要在按钮里写宏

网友D:
交替按钮M0 M1
M0 生效位元设OFF 生效准位设M1
M1 生效位元设OFF 生效准位设M0
描述:台达hmi 互锁演示

楼主:
是这个意思。我已经明白了。谢谢。

网友E:
支持5楼的回答~~
大狗

网友F:
可以简单些,就是直接相互隐藏

网友D:
直接隐藏例子也有

网友G:
按钮关联互锁变量就可以了

网友H:
相互复位也可以滴
QQ76214024
如何在人机上实现两个交替性按钮的互锁?
http://ymmfa.com

网友I:
1:用宏,2,用本身的条件显示或者条件可用。

网友J:
这个触摸屏有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