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电机换成伺服电机,扭矩一样,怎么选型?

楼主(2015-05-27):
用于旋铆机上,原有的为普通3相电机 2.2KW,现改为伺服电机,要选用多大的?如果加伺服减速机,又该如何选伺服电机
液压机、油压机、数控压装机

网友A:
我觉得根据能量守恒定律来替换。

网友B:
根据扭矩来选,功率一样扭矩不一样一样

网友C:
原来转速多少?如果是1500转,那么伺服电机也要选跟普通电机功率一样大的。

网友D:
看原来的转速,这样可以得到他的扭力,减速机的作用就是减速增扭,速比10的,就是原来电机的扭力增加10倍速度减少10倍

网友E:
查看转速,知晓扭力
大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