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电机每次下降的位置都不一样?

楼主(2015-05-27):
三菱伺服电机通过丝杆(行程大约就20cm)控制的一个压轮,每次把压轮深度调节OK之后,试做二十分钟之后深度变浅,又需要加深轮的深度(触摸屏上可以改深度)改了之后做二十分钟之后又需要加深深度,继续加深之后偶尔又会正常,然后导致压轮过深伤了产品。丝杆没问题。伺服电机和驱动器型号模糊看不清了 !新手求大神指点。

网友A:
也可能是机械打滑或减速机磨损。
lishunlong86

网友B:
首先确定机械是否有问题,比如减速机是否锁紧;其次调整伺服增益,先增加伺服刚性观察,适当调整速度环和位置环,要是会使用伺服软件的话,监控下伺服波形,看看机械共振点,

网友C:
3楼说的专业啊。

网友D:
机械反向间隙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