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关于三菱的模拟量模块FX2N-2AD。

楼主(2015-05-27):
请教大神,关于三菱的模拟量模块FX2N-2AD,我公司用这个来检查压力,当压力到达17MPa时,就会有动作,求大神写个例子来参考参考,以前没用过模拟量的。

网友A:
2AD的手册上就有现成的例子程序的。采集值和你的设定值作比较,大于等于设定值,条件输出就行了。
手册在论坛右上角的 工控下载 区 就有的。

网友B:
这是最基本的程序了